[Quartus] quartus14引脚分配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tck,tms,tdo,tdi

楼主(2017-12-12):
如图,在进行引脚分配的时候,出现了tck,tms,tdo,tdi这四个引脚,它们不是还需要手动分配吗,不是一般都没有出现这几个引脚的吗?

网友A:
不是还没有分配吗?自己指定引脚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还没有分配吗?自己指定引脚就好了吗

右边那个filter location那里有引脚,分配的时候,会有点问题

网友B(2019-12-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这个是打开别人的工程,里面就有jtag的几个信号脚,在pin planner里删了以后重新打开pin planner还有。而我自己重头建立的工程就没有jtag脚。
我想把这个删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吗。

另外我看工程里面的代码也看不到哪里有关与这几个信号脚的代码啊。

网友B:
楼主,时隔几年,不知道你搞明白这个问题没有,我明白了,看我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2772&pid=10854406&page=1&extra=#pid1085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