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用电池电压不准

楼主(2017-12-13):
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采用,发现不准,重新注入一个直流电压校准,再乘以这个系数就非常准了

网友A:
分压电阻阻值太大了引起的

网友B:
串150k,下拉1M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我是为了失效低功耗所以把电阻取这么大,我是问为什么会偏差的原理,谢谢

网友C:
adc有输入阻抗 不加缓冲器时如果分压电阻过大输入电流过小就不能满足ADC内部采样保持电路的开关电容充电要求

网友D:
1.在10M电阻上并联一个10nF~100nF的电容;
2.将ADC的采样率降低至10sps以下,如果忽略ADC输入端的漏电流,此采样率造成的误差约0.9mV。
3.软件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我是为了失效低功耗所以把电阻取这么大,我是问为什么会偏差的原理,谢谢 ...

之所以误差大是因为ADC的采样时间不够。
MCU内部通常是逐次逼近型ADC,它的操作是:采样-->保持,并在保持阶段进行转换。
采样时间不够的表现是:AD值偏低、通道之间相互影响等。
按楼主电路,假设ADC的采样电容为10pF,那么采样时间应不小于150us。
而如果在10M电阻上并联一个10nF以上电容后,那么采样时间可以降到极低的水平,一般来说1us都没问题的。
因为此时采样电容上的电荷可以从10nF这儿“瞬间”转移。

在楼主电路中,实际会明显影响AD结果还有ADC输入电路的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有输入阻抗 不加缓冲器时如果分压电阻过大输入电流过小就不能满足ADC内部采样保持电路的开关电容充电要 ...

但是校准后,电压就好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有输入阻抗 不加缓冲器时如果分压电阻过大输入电流过小就不能满足ADC内部采样保持电路的开关电容充电要 ...

能帮忙说个更详细的原理

网友E:
一般应用中多需要校准的,还有一个你为啥不直接接AD口

网友F:
电阻太大,看手册,ADC切换转换的时候外部要给内部的寄生电容充电,充电不足误差很大,为了降低功耗,你可以在上分电阻和ADC口之间用一个MOS管开关采集,不采集的时候关闭就是,我们都是这么做的,MOS的内阻几十个毫欧,基本忽略不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说个更详细的原理

网友G:
假设1Mohm*Cin=10us, 而你的采保时间只有20us,只有两倍的时常数,  则你的信号之前采样的如果是GND的话,可以建立到90%左右, 测量误差是1-90%=10%左右.  校准系数是1.1左右,就把这个误差消掉了.
一般设计规范上都要去信号建立的误差要达到1/4 LSB, 10 bit ADC的话就要达到Vref/4096的误差之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阻太大,看手册,ADC切换转换的时候外部要给内部的寄生电容充电,充电不足误差很大,为了降低功耗,你可以 ...

钱多多!

楼主:
不太明白,AD内部结构不变,为什么标定电压后,测量就会准呢?请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H:
哇,学习了,其实不需要那么大的电阻啊,4-10M,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太大,看手册,ADC切换转换的时候外部要给内部的寄生电容充电,充电不足误差很大,为了降低功耗,你可以 ...

这样做成本就高咯,能帮忙说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学习了,其实不需要那么大的电阻啊,4-10M,太大了吧

是需要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需要这么大的电阻

加上MOS管就不需要这么大的电阻了. 无非就是为了降低功耗.
你给这两个电阻的任意一个并联个电容, 就不需要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上MOS管就不需要这么大的电阻了. 无非就是为了降低功耗.
你给这两个电阻的任意一个并联个电容, 就不 ...

并了10n电阻没有效果

网友I:
分压比由R的实测值决定  而R标称值均在变动范围内即为合格 这就是模拟与数字的不同之处  前者是实际基础  后者是属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并了10n电阻没有效果

并了10n电阻没有效果?并了10n电容试试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AD内部结构不变,为什么标定电压后,测量就会准呢?请说具体点,谢谢 ...

分压电阻太大,进入ADC的电流就会减少
相当于你的信号串了一个大的电阻给ADC的采样电容充电
这会延长电容充电时间
在某些采样率下
ADC的采样阶段还没有将电容充到与输入信号相同的电压就已经断开充电进入保持阶段
这样测量的电压会比实际小
相当于在ADC内部对地并联了一个电阻,测量的结果不再是你分压后的电压
还需要把ADC内部的电阻也算进去
你所谓的校准无非就是把这个电阻算进去,测量的结果才会与实际值比较接近

网友J:
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误差肯定也大,原理和这个一样,分压电阻太大了

网友K:
分压电阻太大了,注意采样保持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压电阻太大,进入ADC的电流就会减少
相当于你的信号串了一个大的电阻给ADC的采样电容充电
这会延长电容 ...

谢谢,非常感谢您解释这么详细,但是最后面看不懂,不明白,为什么校准就能把这个电阻算进去呢?能帮忙再解释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压电阻太大,进入ADC的电流就会减少
相当于你的信号串了一个大的电阻给ADC的采样电容充电
这会延长电容 ...

那您这样说的话,在分压电阻一定时,输入电压越大,内部电容越快导通,那输入电压越小,导通越慢,这样的话,不同电压,内阻也不一样呀!那应该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这样说的话,在分压电阻一定时,输入电压越大,内部电容越快导通,那输入电压越小,导通越慢,这样的 ...

不同的输入电压和不同的采样率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通过计算这个电阻校准的方式在精密测量时并不可行
推荐你看看这两篇**
http://www.analog.com/cn/analog-dialogue/articles/practical-filter-design-precision-adcs.html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alogdialogue/china/archives/46-12/sar_front_end_cn.pdf

网友L:
adc 输入阻抗小,分压了。然后有的adc 输入阻抗还与采样率有关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您解释这么详细,但是最后面看不懂,不明白,为什么校准就能把这个电阻算进去呢?能帮忙再 ...

这个问题,我来解释试试。每次AD采样时电容充电时间是固定的,比如每次都只充满了90%。然后你通过校准换算除了100%的值。假如你用同样的电阻分压比,换了更小的阻值,那你的校准系数就得重新设定了,否则肯定不准~我这样说能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