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rgo铺设铜箔

楼主(2017-12-13):
初学allergo,铺完铜之后原本是一大片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变成了一堆线,求解

网友A:
display 中 显示 百分比 拉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中 显示 百分比 拉大点

透明度拉到100%还是那样,我重新铺铜之后能覆盖掉,但是删掉之后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中 显示 百分比 拉大点

重新铺的铜通过这个设置可以调节铜的透明度,现在的情况是我将鼠标放在线上显示的是Line“Drawing Format/Construction”

网友B(2018-01-27):
铺铜皮主要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你需要设置的实心铜皮,第二需要动态铺铜皮

网友(2018-03-19):
在菜单栏里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Shape_fill-----no_shape_fill旁边的钩去掉,应用保存,再放大缩小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2021-01-19):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