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电二极管检测电路

楼主(2017-12-13):
如图,VD8为光电二极管,其周围有蓝光LED,不明白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此PIC端口是复用A/D转换输入。
图中 C9=22nf,R16=3M,R15=10K.

网友A:
光生电流流向是流入地,随光强的大小,电流也不同,导致RB7的电位也不同。

网友B(2018-02-18):
受光照强度的不同,VD8导通程度在变化,这们RB7的取样电压就在变化了。

网友C:
在这这个光电二极管就像个虽光照强度变化的可变电阻,相应的RB7引脚电压也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