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增益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2017-12-13):
最近在看一个电路,关于滤波设计的,输入为8kHz的PWM波,各参数的选型是如何决定的呢,这个电路有什么效果吗,谢谢大神。在线急等!!!!

网友A:
你确信你的电路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你的电路没有错误?

我也不太确定啊,哪边有错误呢,帮忙指正呗

最快最省事就上网比对,你的电路有和不同。哪有随便画个图要求指正?

楼主:
别沉了啊

网友B:
极性是否需要再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性是否需要再考虑下?

是的,极性反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确定啊,哪边有错误呢,帮忙指正呗

极性是反了,网上也找不到这种电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极性是反了,网上也找不到这种电路啊

到老tyw兄在本版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极性是反了,网上也找不到这种电路啊

或者看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