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TETRA话音编码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7-12-13):
基于DSP的TETRA话音编码设计与实现

1 引 言

TETRA是ETSI制定的一种全新的数字集群系统,他可以提供语音和快速数据传输业务。TETRA集成了移动数据终端、PMR调度电话、蜂窝电话和寻呼机的功能,并且可以直接传送Internet协议报文,支持可视电话功能,而语音又是最主要的业务。无线系统中,带宽是影响语音服务质量最关键的因素,为降低语音传输所要求的带宽,TETRA系统采用代数码激励线性预测编码(ACELP)压缩算法,保证了高质量的语音服务,其编码速率为4.567 kb/s。

ACELP是一种改进型的CELP,继承了传统CELP的主要优点,并克服了其缺点。传统CELP用固定的随机码本来逼近语音信号的余量信号,缺乏灵活性,不能很好地控制码本的频域特性。ACELP采用代数码本结构,不仅降低了码本的存储量和搜索量,还提供了频域控制函数,从而增强了码字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能更好地逼近余量信号,具体算法可参见TETRA标准ETS395-2。

2 系统设计

针对TETRA的话音编码算法实时要求高,运算量 大,核心处理器采用了TI公司的TMS320系列的5409芯片,该芯片主要特点有:速度快,处理能力可达到100 MI/s;低功耗,3 V电压供电,内核电压1.8 V;提供32 kBRAM,16 kBROM;3个多通道自动缓冲串口(McBsp)。

A/D转换芯片采用TI公司的AIC20芯片,完成模拟话音与数字话音的转换工作。由于采用了过采样技术,AIC20可提供高分辨率的A/D,D/A 转换;3 V供电,功耗低于30 mW;具有软件可编程寄存器,配置方便,不改变硬件电路,仅改写软件就可满足多种需求。

存储芯片选用Atmel公司的AT49LV001,用于存储程序,DSP加电便可从Flash中引导程序运行。AT49LV001读写电压均为3 V,可大大简化电源设计,存储空间为128 kB,足以存储TETRA的话音编码算法。

2.1 硬件设计

2.1.1 时钟电路设计

这里为5409提供2种时钟电路设计方法:

(1)将晶振产生的外部时钟源直接输入到X2/CLKIN引脚,X1悬空。
(2)利用5409内部提供的锁相环(PLL)时钟产生电路将内部时钟倍频或分频得到。

在此采用第二种方法,如图1所示。在X1和X2/CLKIN之间接一个16.384 MHz的晶振,同时将CLKMD1,CLKMD2,CLKMD3通过上拉电阻设置为逻辑0,1,0,即倍频数为5,DSP工作在80 MHz,若需改变DSP的工作频率,可通过软件修改地址0x58的CLKMD寄存器的值设置倍频数。

2.1.2 DSP与Codec接口设计

5409与AIC20接口如图2所示,由DSP的CLKOUT提供MCLK,Codec工作在主模式,SCLK和FS为输出,为DSP提供BCLK和 BFS。值得注意的是,由于AIC20有2个采样通道,在与DSP串口连接时,为配合codec的时序,DSP串口需配置成接收2个通道的采样值(即32 b),但只取一个通道的采样值;串口发送时,也要向2个通道发送数据。McBsp中的部分控制比特位配置如下:

当AIC20工作在主模式时,FS=MCLK/(16×P×N×M),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4可改变P,N,M的值。FS=8 kHz,MCLK=81.92 MHz,取P=8,N=8,M=10。

2.1.3 DSP与存储器接口设计

AT49LV001存储器内部以扇区组织,在对其编程前,必须对相应区域擦除。使用时可根据需要选择扇区擦除或芯片擦除。图3为5409与 AT49LV001的接口示意图,AT49LV001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别接至5409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5409的地址总线A22~A18悬空,数据总线D15~D8悬空。DS作为使能信号,XF则控制编程状态。应当注意,AT49LV001为8 b存储器,DSP为16 b处理器,所以每存储一条DSP指令需2个存储单元,且高字节在前。

2.2 软件设计

2.2.1 初始化程序

完成DSP的初始化工作,包括设置SWWSR,PMST等寄存器的值;根据需要设置CLKMD寄存器改变倍频数;配置串口。

2.2.2 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主要是串口接收和发送中断。接收中断从Codec的DS脚接收采样数据,放入接收缓冲区MicIn,当接收到30 ms的数据(算法要求),启动编码标志SpeechFlag。当解码程序从Acelp码流中解出话音后,放入发送缓冲区Sout中,然后通过串口发送中断发至Codec。MicIn和Sout均为双缓冲区。

2.2.3 算法设计

编码程序每30 ms执行一次,将240个采样值编成137 b,传递给解码程序,再将解码合成的话音通过音箱放出。在硬件平台上做自环实验,下面给出部分C代码。

3 结 语

本文从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两方面介绍了在TMS320VC5409芯片上实现TETRA话音编码算法的具体步骤。通过标准P.862对算法评测,平均MOS得分为3.474。同时,在做抗噪实验时,本算法在10-2误码率下,仍能保持良好的通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