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片巴伦能不能正反面颠倒焊接使用?

楼主(2017-12-13):
AC, Alan, AN, ce, pc

如图,差分线走到巴伦,合并成一根阻抗线到天线
巴伦在设计原理图的元件封装时候,选错了型号,1脚为out,6脚为NC,2和5是GND,3和4都是balanced port,见下图spec截图,
结果刚好1和6脚弄反了,现在的PCB做出来是从6脚输出了,我想把巴伦正反面翻一下,正面朝下焊上来,请问各位有谁这么干过吗?
能不能这么干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只要管脚对应正确即可,但焊接工艺问题可就是个挑战了,而且出来也不美观。是否值得这么做,自行定夺吧。

网友B:
楼主,怎么样,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C:
要飞线的感觉,倒着焊有点扯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样,这样应该可以吧?

后来试过了,证实这样可行。。。射频收发都可以100%成功率

网友D(2018-06-03):
实验室样机倒着焊可以,生产涉及工艺,就要改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