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程序

楼主(2017-12-13):
请教下里面大神  为什么通过UART1打印串口数据(5A A5 08 83 00 18 01 04 57 0b b6)发送到另外单片机不能工作, 但通过串口直接发送同样数据另外单片机却可以工作  收发和地连接无误

网友A:
共地了没

网友B:
要确定两边都用同样的协议

网友C:
硬件哪里没接触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定两边都用同样的协议

发数据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D:
你可以电脑串口,来调试主机和客户机的收发,看看那里出了问题,另外就是解析的数据不全吧!

网友D:
我之前遇到搞不定的通讯,用逻辑分析Logic 16,能直观的看出来,收发的数据来!

网友E:
先不要解析,把接收到的数据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F:
软件你确认没毛病?

网友F:
是不是线没接对。之前看到有人是因为线没接对。

网友G:
楼主,你要发送的是二进制(5A A5 08 83 00 18 01 04 57 0b b6)
还是字符串“5A A5 08 83 00 18 01 04 57 0b b6”??如果没看懂那就要好好去看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