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两个单片机通讯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7-12-13):
今天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两块单片机做简单的连接问题。我的意图是:
单片机U1跟U2采用共同的开关电源供电,5V,15W功率开关电源
U1的程序控制P1.0输出高低电平的方波,然后通过三极管电路,如下

图中的+5V电源使用同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当然也就全部共地了。
然后在对U2的P1.0输出反相的方波,在U2的程序中检测P1.0的状态,然后做相应的操作。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全部使用一个电源供电,共同接地,能不能实现我要的这种操作??如果不可以,可以怎么改进?
(我今天的测试中,好像共用一个电源就不行,分开电源就可以,但是其中一个单片机烧掉了,现在暂时验证不了)
谢谢!

网友A:
MCU 端口出来串一个100-1K电阻试试
首先你的U1 P1.0没有串电阻接到三极管是不行的。
基次如果你的U2 P1.0 有输出高的可能,那不串电阻也是不行的。可能会U1 高 U2输出高,U2通过Q1短路到地,也可能烧IO.

还有就是重点看看你的电源电压会不会大于5.5V,包括峰值 IO烧MCU可能性比较小,电源机会更大。

网友B:
直接接不行吗,中间为什么要加三极管。

网友C:
可以实现,接错才会烧掉

网友:
一样的单片机的话没必要再放置一个三极管,可以直接对接,中间放个端口电阻,根据端口内部情况选择是否放置上下拉电阻

网友D:
IO出来的话最好还是要加个几百欧电阻,图中的串了电阻的话是可以通信的,但只是单向通信。
其实,电平一样的话,直接串个电阻连一起就好了,还可以双向通信。即使电平不一样,也可以两边通过上拉的方式解决。

楼主:
很不解。
正如上面5楼兄弟说的,U1三维p1.0直接对接U2的P1.0,然后中间放一个500的电阻,
在两个单片机不同的供电电源的情况下,可以测量到单片机U2按照我的意图执行了程序(我测量P1.1跟U1地之间的电平,随着P1.0的改变而改变)
而在同一个 供电电源的情况下,却测量不到上面的结果。

怎么回事?!

网友E:
要看你U1输出方波的频率是多少,匹配电容C4也要随之调整,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经过三极管之后波形是否失真。另外同一品牌的MCU可以不用三极管(用三极管,两个使用的IO也尽量要加电阻),直接加个电阻就可以供U2检测。

网友F:
这应用两个单片机IO直通就行了,还加什么三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