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的是假的TVS管?

楼主(2017-12-13):
卖了一个20V的双向TVS管,串一个20R的电阻测试TVS两端的电压,从20V慢慢调高电压,测TVS管两端电压都是随电源电压变化的(等于电源电压)。不是大于20时,TVS管两端电压就等于20V了吗?调到23V后就会烧掉TVS管了

网友A:
这说明你买的是真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买的是真TVS管,

没起到钳位作用啊,

网友B:
没达到最大钳位电压

网友C:
看规格书的V-I曲线,与你实测相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达到最大钳位电压

达到了,最大是21V的,但电压调大21V时,电源电压是多少,管的电压就是多少,TVS管两端电压没有钳到相应电压

网友D:
TVS是钳位瞬间高电压,限制输入信号幅度的,你这样测试肯定爆掉,不能当稳压管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TVS是钳位瞬间高电压,限制输入信号幅度的,你这样测试肯定爆掉,不能当稳压管使用吗? ...

那怎么测试?

网友E:
怎么可能是正好20V,上下差10%-20%是很正常的。
另外烧掉也是很正常的。
TVS管,瞬态功率很大,但是时间很短,微秒级别,所以如果持续功率则非常非常小。

网友F:
大哥,买和卖都能码错!醉了

网友G:
不是你这样测试的,tvs钳压作用钳的是瞬态高压,你这样慢慢的加压肯定不对,高电压持续时间太长。

网友H:
测试方法:TVS上加的电压用MOS管去控制,而MOS管用IO口控制,控制时间可以是几十个us至几十个ms

网友I:
串足够大的限流电阻再测。多大电阻算合适,看TVS的手册,再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J:
瞬态抑制

网友K:
按你测的结果,我认为是真的tvs

网友L:
芯片手册上应该有参数,看看是否符合。
还有,TVS管只能短时间承受大电压。
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只能买大功率,或多颗大功率串联(总电压符合要求),并做好散热。
测试一般需要专门的设备。

网友D:
脉冲,占空比1%的脉冲,用频率发生器输出大于20伏的脉冲测!

网友M:
说明是真的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既然是瞬态,就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过压状态中,时间一长当然烧掉了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