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MPU6050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temp = MPU_Get_Temperature();              //µÃµ½Î¶ÈÖµ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µÃµ½¼ÓËÙ¶È´«¸ÐÆ÷Êý¾Ý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µÃµ½ÍÓÂÝÒÇÊý¾Ý

我项目中用到测量角度,精确到0.01度。现在用MPU6050,读出的pitch不知道是按什么单位换算的?
应该不是度,因为有时候那个值都1000多了。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你引入的参数在哪儿操作的?没看懂。

网友A:
Pitch范围是-90~90
原来的Pitch范围是-90~90,Roll范围-180~180,Yaw范围-180~180,四元素换算代码如下:
  1.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2.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3.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yaw

网友A:
Pitch范围扩展为-180~180,四元素换算代码如下
  1.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2. if(fabs(Roll) < 90.0)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3. else            Pitch = (fabs(q0* q2 - q1 * q3)/(q0* q2 - q1 * q3)) *(180.0 - fabs(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4.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yaw

好处是强迫症看起来比较爽,坏处是在-90和90度时,Pitch会突变(其实Roll的变化也很剧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ch范围是-90~90
原来的Pitch范围是-90~90,Roll范围-180~180,Yaw范围-180~180,四元素换算代码如下: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A:
等你做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做好了,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