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部中断9无响应

楼主(2017-12-13):
void EXTIX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ENABLE);//ʹÄÜGPIOA-GPIOGµÄʱ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D, EXTI_PinSourc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ÅäÖ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9_5_IRQnHandler(void)
{
        u32 i=0;
   for(i=0;i<6;i++)
        {

          Ads8556Conver[i]= SPI2_ReadWriteByte(0xe200);
        //delay_us(1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
}

如上设置,我用一个IO输出PWM百分之50的方波去触发PD9,为什么一直不进入中断???

楼主:
我把其他程序都停了。。。很奇怪呀。麻烦谁帮我看一下

网友A:
EXTI每个中断/事件都有独立的触发和屏蔽,每个中断线专用的状态位,支宽度持多达23个软件的中断/事件请求,在检测脉冲宽度低于APB2时钟宽度的外部信号参见数据手册中的电气特性部分。

STM32F4xx可以处理外部或内部事件来唤醒内核(WFE),唤醒事件可以在外设的控制寄存器使能一个中断,但不在NVIC中使能,同时在M4的FPU系统控制寄存器中使能SEVONPEND位,当CPU从内核WFE中恢复后,取药清楚相应外设的中断刮起位和外设NVIC中断通道挂起位;或者配置一个外部或内部EXTI线为事件模式,当CPU从WFE恢复后,因为对应时间的挂起为没有被置位,不必清除相应外设的中断挂起位或NVIC中断通道挂起位。

要产生中断必须先配置好并使能中断线,根据需要的边沿检测设置两个触发寄存器,同时在中断屏蔽寄存器相应位写”1”允许中断请求。当外部中断线发生了期待的边沿时,将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对应挂起为被置”1”,在挂起寄存器对应位写1将清除该中断。如果需要产生事件,必须先配置好病史能事件线。根据需要的边沿检测通过设置两个触发寄存器,同时在事件屏蔽寄存器的相应位写1允许事件请求,当事件线上发生了需要的边沿时,将产生一个事件请求脉冲,对应挂起为不被置1。通过在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写1,也可以通过软件产生中断/事件请求。
硬件中断选择配置
·配置 23 个中断线的屏蔽位(EXTI_IMR)
·配置所选中断线的触发选择位(EXTI_RTSR 和 EXTI_FTSR)
·配置对应到外部中断控制器(EXTI)的 NVIC 中断通道的使能和屏蔽位,使得 23 个中断线中的请求可以被正确地响应。
硬件事件选择配置
·配置 23 个事件线的屏蔽位(EXTI_EMR)
·配置事件线的触发选择位(EXTI_RTSR 和 EXTI_FTSR)
软件中断/事件选择配置
·配置 23 个中断/事件线屏蔽位(EXTI_IMR, EXTI_EMR)
·设置软件中断寄存器的请求位(EXTI_SWIER)

外部中断/事件线路映像
·EXTI 线 0-15 线连接到各端口Pin的 0-15
·EXTI 线 16 连接到 PVD 输出
·EXTI 线 17 连接到 RTC 闹钟事件
·EXTI 线 18 连接到 USB OTG FS Wakeup 事件
·EXTI 线 19 连接到 Ethernet Wakeup 事件
·EXTI 线 20 连接到 USB OTG HS (configured in FS) Wakeup 事件
·EXTI 线 21 连接到 RTC Tamper and TimeStamp 事件
·EXTI 线 22 连接到 RTC Wakeup 事件

STM32F4的EXTI库
·通过函数 GPIO_Init()配置相应 I/O 是输入模式
·通过函数 SYSCFG_EXTILineConfig()将 I/O 复用到中断线
·通过函数 EXTI_Init()选择中断模式(interrupt, event)和触发方式(Rising, falling or both)
·通过函数 NVIC_Init(),将中断线映射到相应的 NVIC 中断通道。

void EXTI_DeInit(void)初始化EXTI寄存器到默认的复位值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EXXTI_InitStruct)初始化配置EXTI
/* Configure EXTI Lin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在中断线的选择上要注意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通过上面的函数可以发现,外部中断 5-9 是在一个中断服务服务程序,还有 10-15 也是这样。我们就需要利用if条件语句在中断五福程序中加以区分。
void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TypeDef*EXTI_InitStruct)用于EXTI结构成员初始化
void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unit32_t EXTI_Line)实现软件方式的中断触发
FlagStatus EXTI_GetFlagStatus(unit32_t EXTI_Line)查询外部中断标志,判断中断是否发生
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nit32_t EXTI_Line)同上查询外部中断标志,判断中断是否发生
void EXTI_ClearFlag(unit32_t EXTI_Line)清除中断标志,不清除会一直进入中断
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nit32_t EXTI_Line同上)清除中断标志,不清除会一直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I每个中断/事件都有独立的触发和屏蔽,每个中断线专用的状态位,支宽度持多达23个软件的中断/事件请求, ...

这个我知道呀。。我检查代码确实按照步骤初始化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进入中断

网友A:
用HAL库做吧,可以通过cube搞配置,这个手工配置,容易忽略某些地方。

网友B:
估计时没有找到中断服务处理函数的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AL库做吧,可以通过cube搞配置,这个手工配置,容易忽略某些地方。

同样的方式PD2是可以进入中断的。。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时没有找到中断服务处理函数的入口

这个函数入口不是固定的吗?5到9共用一个。。。

网友A:
没看出来怎么搞,HAL的我会,比较简单,你看看HAL那个是怎么实现的吧。

网友B:
你看看中断向量表吧,就是那个 .map 文件
估计你的中断根本就没有调用你的那个中断函数

网友C:
如果配置代码核对完没发现错的话【配置代码可以对照官方例程逐项核对】,不符检查
下硬件线路,你的触发信号是否确实进了PD9,别误判了。

楼主:
已处理,中断优先级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