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沟道mos管,输出上升缓慢呈弧形

楼主(2017-12-13):
下图示波器中黄色波形是G极的输入,200Khz,3.3V;
蓝色波形是D极的输出。为什么上升的时候,会是这么一个弧形?
mos管用的是2N7002DW,。

输入和输出:(这个图,蓝色波形是我搞错了,电阻不是1K而是5.1K。)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R1减小到你认为波形OK为止

网友B:
有没有负载?

楼主:
后面接了TPS2813芯片。
TPS2813芯片出来以后,接的是超声波换能器,电压驱动的。

网友A:
参考别人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减小到你认为波形OK为止

阻值减小确实是变好了一些。然后我帖子里那个示波器的图,刚刚我换电阻的时候才发现,我之前把这个电阻换大了,是5.1K的。

网友C:
N沟道MOS管从导通到截止,会产生漏电流,你不妨在MOS管的GS之间并接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别人的驱动:

一直是两个箭头在旋转,句号前的东西出不来。

网友C:
你看看这电路改进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电路改进能不能帮到你.

此电路,就怕漏极电位下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就怕漏极电位下不来。

MOS管的输入电阻要远高于R1,G端电压几乎等于VG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管的输入电阻要远高于R1,G端电压几乎等于VGS。

楼主的工作频率是200kHz。
你查查2N7002输入电容(门极到源极的分布电容)以及米勒电容是多少,计算100kΩ电阻(R1)与此电容之积(RC时间常数),再和楼主驱动信号的半个周期比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工作频率是200kHz。
你查查2N7002输入电容(门极到源极的分布电容)以及米勒电容是多少,计算100kΩ ...

将100K电阻换成1K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100K电阻换成1K怎么样?

200kHz,1kΩ可能都嫌太大。

网友E:
10~100之间比较合适,否则MOS管开通时间过长,有炸管风险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原来的输出是推挽输出,9楼的加三极管的电路也没什么用,何况里面那个R3还是1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将100K电阻换成1K怎么样?

还不如换成二极管

网友F:
R1减小试试?

网友G:
栅极电荷泻放太慢导致

网友H:
只有下管,没有上管.
充电是1k ohm给负载电容充电, 放电是MOS导通1ohm 给负载寄生电容放电.
充电和放电的速度肯定不一样啊.
把1k的电阻变成一个PMOS, 速度就快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栅极电荷泻放太慢导致

这个电路,栅漏间的电容的充放电对输出有影响吗?当栅极电压为0时,Csd之间的电压为12V,当栅极电压为3.3V时,Csd为为0V,所以栅极电压的变化,Csd不是有一个充放电的过程吗?怎么没在曲线上体现出来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有下管,没有上管.
充电是1k ohm给负载电容充电, 放电是MOS导通1ohm 给负载寄生电容放电.
充电和放电的速 ...

mos管里面有三个寄生电容,你是指哪个电容的充放电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就怕漏极电位下不来。

前辈,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题中,栅漏极之间寄生电容Cgd之间的充放电过程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前辈,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题中,栅漏极之间寄生电容Cgd之间的充放电过程吗?谢谢! ...

“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题中,栅漏极之间寄生电容Cgd之间的充放电过程吗?”

“这个题”是哪个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mos管里面有三个寄生电容,你是指哪个电容的充放电呢?求指导,谢谢!

负载的寄生电容.  加上DS之间的.
Cgd如果是决定作用的话, 波形不应该是这样.
你在仿真软件里分别在DS和GS之间并联电容, 看看哪个波形和这个一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题中,栅漏极之间寄生电容Cgd之间的充放电过程吗?”

“这个题”是哪个题? ...

就是楼主的的这个图,栅极加题中所示的脉冲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就是楼主的的这个图,栅极加题中所示的脉冲的时候。

“就是楼主的的这个图,栅极加题中所示的脉冲的时候。”
楼主首帖图,并未画出驱动电路,仅在文字中说明“蓝色波形是我搞错了,电阻不是1K而是5.1K”,所以“栅漏极之间寄生电容Cgd之间的充放电过程”也无从谈起。
从波形看(注意黄色是驱动波形),上升沿缓慢,可以推断驱动电路输出低电平时吸收电流能力不足。下降沿比较陡,说明驱动电路输出高电平时有足够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就是楼主的的这个图,栅极加题中所示的脉冲的时候。

我猜测你是想问米勒电容。米勒电容并不是Cgd,而是要比Cgd大很多倍。米勒电容比Cgd大的倍数,恰恰就是该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猜测你是想问米勒电容。米勒电容并不是Cgd,而是要比Cgd大很多倍。米勒电容比Cgd大的倍数,恰恰就是该 ...

恩,明白了,谢谢指导!但是我还有一点疑问,栅极为高电平时,Cgd=9V(因为漏极一直为12V,12V-3V=9V),而栅极为低电平时,Cgd=12V,这样来看,Cgd不是也有一个充放电的过场吗?所以说,栅极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时候,Cgd充电,栅极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时候,Cgd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恩,明白了,谢谢指导!但是我还有一点疑问,栅极为高电平时,Cgd=9V(因为漏极一直为12V,12V-3V=9V), ...

“栅极为低电平时,Cgd=12V”是对的,但“栅极为高电平时,Cgd=9V(因为漏极一直为12V,12V-3V=9V)”是错的。门极为高电平时,漏极电位几乎为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恩,明白了,谢谢指导!但是我还有一点疑问,栅极为高电平时,Cgd=9V(因为漏极一直为12V,12V-3V=9V), ...

这样来看,Cgd不是也有一个充放电的过场吗?所以说,栅极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时候,Cgd充电,栅极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时候,Cgd放电??

一点错也没有。
正是因为 Cgd 有这样的充电放电过程,才使得 Cgd 对驱动信号源来说,好像变大了若干倍。这是因为测量 Cgd 是不施加电源(当然管子也不可能放大)时测量的,是令源极开路,漏极接地,门极施加一个交流电压,测量此交流电源输出的电流。现在管子接成放大电路,漏极与门极电压相位相反,而且漏极电压变化比门极电压变化大得多。你想想交流信号源对门极输入电流会变大?变小?还是不变?

网友J:
在高速电路里只采用一个1K电阻做上拉明显是跟不上的。

网友K:
G 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L:
N沟道mos,门极加下拉电阻,达到快速关断mos

网友M:
G串一个电阻,同时并上一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