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FPGA+Cyusb3014与PC机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7-12-13):
有没有人搞过CYusb3014的固件开发?最近在搞一个FPGA通过3014与PC端进行数据传输的设计。设计要求:
1.现在FPGA和cyusb3014采用32位数据线syncslavefifo模式。上位机比如通过EP0下发一个0X0C命令下去,这时侯FPGA经过3014的BULK IN开始上传数据给PC。
2.FPGA上传数据给PC的时候,PC这边也可以BULK OUT数据给3014告诉FPGA收。
总体要求:BULK IN端点:FPGA--->3014----->PC
               BULK OUT端点:PC---->3014---->FPGA.
有没有人可以给个参考或者指导下我这CYusb3014该怎么去开发?

楼主:
都没有人

网友A:
估计是玩CYusb3014芯片的人不多

网友B(点评):
还真是不多

网友C(2019-01-05):
个人感觉3014还是不够友好,需要设置太多东西。多么希望它能搞成GUI,在上面选择各种配置就好了。现在光调试3014就花了2个月了。

网友D(2019-06-11):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3014还是不够友好,需要设置太多东西。多么希望它能搞成GUI,在上面选择各种配置就好了。现在光调 ...

你的3014结束了吗

网友B(2022-06-23):
可以看下方寸微电子的T630,USB3.0接口,与之硬件兼容,不需要重新做pcb,调整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