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角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我们公司正在做一款产品,犁具识别器,用到角度传感器。
初步方案用MPU6050。不知道还有哪些角度传感器芯片,精度要求0.01度。
请各位大神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A:
你搜陀螺仪就对了,

网友B:
MPU6050挺好用的

网友C:
好多公司有陀螺仪的
MPU9250 九轴姿态 加速度陀螺仪芯片            村田陀螺仪传感器 ENC-03MB 智能车指定芯片ENC-03MB-R 丝印JPN
MPU-9250 MPU9250 九轴姿态 加速度陀螺仪芯
LIS2DH12TR LGA-12 陀螺仪 运动传感 变送器 加速计 丝印C3H

网友C:
随便一搜陀螺仪,找到一堆。楼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网友D:
0.0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