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MOS管做电平转换器件

楼主(2017-12-13):
打算用NMOS(IRF1010NS)管做电平转换器件,于是先仿真,但是达不到预期的要求。1、如下图1所示,信号源600Hz时,符合预期。
2、如下图2所示,信号源600KHz时,不符合预期。当信号源为高电平4V时,NMOS管截止,输出电平不应该是6V吗,为什么只有3.6V呢?
通过上面两种频率的信号源对比,我以为是NMOS管的开关频率不够,但是我一查datasheet,发现其上升时间那些都是ns级别(
见图3所示),其对应的开关频率至少10MHz级别。所以,从这点来看,应该不是mos管开关频率限制的原因。
3、信号源频率为600KHz时,输出电平为什么达不到6V呢?要怎样改进呢?求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似乎,你选错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你选错了元件?

要选什么元件呢?推荐一下啊,哥。

网友A:
你选定是大电流大功率低导通电阻的管子,它一般用于几安几十安的开关,把它用在几毫安电流的开关是不合适的。
你试试2N7002之类的小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定是大电流大功率低导通电阻的管子,它一般用于几安几十安的开关,把它用在几毫安电流的开关是不合适的 ...

换成2N7002之后好了,就是高电平不够平。或有一个上升的过程,这是电容充放电的原因吧。能较小这种效果吗?见图,谢谢啦!
再请教一下,为什么换成小功率管2N7002之后就可以了呢?在这里,他和IRF1010相比,主要看哪个参数呢?请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上升波形,可能是CGD的影响吧?实际电路可能会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选定是大电流大功率低导通电阻的管子,它一般用于几安几十安的开关,把它用在几毫安电流的开关是不合适的 ...

大功率管子造成输出达不到6V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