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电压调到4V据然没有烧掉

楼主(2017-12-13):
由于自己的错误操作把电压调到4V据然没有烧掉。程序还能正常工作。。神奇

网友A:
很正常,我的同学把它跟5V的器件直接连接用了半年都没有坏

网友B:
曾经试过用5V,
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单片机工作异常,

网友C:
为避免聊斋事件的发生,
建议在推荐电源范围使用。

网友D:
任何芯片设计都有设计余量,否者无法保证所有的芯片在datasheet的规定的范围内都正常工作

网友E:
正常电压多少?

网友F:
那也就说明芯片都有一定超过spec工作的能力,就像CPU的超频工作一样。

网友F:
原因应该是仿真IC的问题..P1的IO输出电流居然有0.2A的电流输出.

网友G:
但是单体可以正常工作,无法保证在样本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所有的都能正常,设计产品,最后还是要量产

网友H:
还是应该在datasheet中规定电压范围内使用

网友I:
极限电压是4.1V,在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下,是可以在3.6V~4.1V范围内工作的。
如果大于4.1V,就有可能会烧片子了

网友J:
设计都有余量的,FLASH我超频一样能正常读取数据。

网友K:
本来上限就是4V。。。
要求不很严格可以用4V的。
甚至直接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