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基于IAP15W413AS单片机的PWM问题

楼主(2017-12-13):
这个程序是根据手册上的例程来写的,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CL数据完全没有变化,也没有任何的输出这个是什么问题?正在学习中。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config.h"

/****************************************************/
/*函数名:PWM初始化函数
/*调  用:PWM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将PCA初始化为PWM模式,初始占空比为0
/*备  注: 需要更多路PWM输出直接插入CCAPnH和CCAPnL即可
/****************************************************/

void  PWM_init()
{
        CCON=0;
        CMOD=0x02;     //设置PCA定时器
    CL=0x00;
    CH=0x00;

    PCA_PWM0=0x00;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0100 0010)
    CCAP0L=0x20;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0H=0x20;   //PWM0初始值(100-20)/100

    AUXR1 &= ~0x30;
/*
    CCAPM1=0x42;   //PWM1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0100 0010)
    CCAP1L=0x00;   //设置PWM1初始值与CCAP1H相同
    CCAP1H=0x00;   //PWM1初始值为0

    CCAPM2=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0100 0010)
    CCAP2L=0x00;   //设置PWM2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2H=0x00;   //PWM2初始值为0

    CCAPM3=0x42;   //PWM3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0100 0010)
    CCAP3L=0x00;   //设置PWM3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3H=0x00;   //PWM3初始值为0
*/

    CR=1;
}

/************************************************************************/
/*函数名:PWM0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0_set();
/*参数:0x00--0xff(0-255)
/*返回值:无
/*结果: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为0时全部高电平,为1时为全部低电平
/*备注:如果要PWM1的设置函数,只需把CCAP0L和CCAP0H中的0改为1即可
/************************************************************************/
void  PWM_set(unsigned char Duty_cycle)
{
        CCAP0L=Duty_cycle;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L
    CCAP0H=Duty_cycle;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H

}

void main()
{
    P1M1 =0x00;                             // 0b00000000; //P1.0\P11设置为输出
        P1M0 =0x03;               // 0b00000011; //

          PWM_init();
//          PWM_set(0x10);
    while(1);
}

楼主:
是想借手册上的例程先随便输出一个PWM的波形,然后再研究具体的周期和占空比,但是这个仿真的时候一直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不是程序不完整。请大家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STC-ISP下载软件里的“范例程序”不是有简单例子么,直接下载HEX就可以测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