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DR上拉电阻设计

楼主(2017-12-13):
各位好:
      最近对DDR3设计感兴趣,想请教一下关于DDR3上拉电阻的问题,有无添加的必要?从信号完整性的角度看通常情况下是加了的,想问一下应该怎么计算出这个上拉电阻?有无什么标准?

网友A(2018-01-20):
flyby 挂2片颗粒没必要加上拉匹配,挂4片颗粒加

网友B:
现在DDR3内置ODT,不用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DDR3内置ODT,不用加

ODT 不是下拉 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DDR3内置ODT,不用加

不是吧 ODT只是针对DQ,DQSU,DQSL,DMU,DML等,对于控制信号和地址里面是不具有ODT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