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互感器检测到的交流电转成直流电给单片机

楼主(2017-12-13):
各位大神如图所示、我设计的这个电路互感器检测出来的电流是交流电、单片机检测的时候数据不稳、我想问下如何转换成直流电、让单片检测更加稳定;

网友A:
使用精密整流(检波)电路。

网友B:
交流当然不稳定,这个降低了硬件成本,当然要在软件上下功夫处理

网友C:
要求低,二极管整流。要求高,用运放搭成精密整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低,二极管整流。要求高,用运放搭成精密整流电流。

二极管放在哪个地方整流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低,二极管整流。要求高,用运放搭成精密整流电流。

有参考的运放整流电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参考的运放整流电路吗?

求现成无益,建议你先去看看教材,搞清楚基本概念和原理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参考的运放整流电路吗?

想找现成的恐怕比较困难,不如看模拟电路教材。

网友D:
简单用法:并电阻再二极管整流,具体参数要调试

网友E(2018-09-19):
请问这个电路可行吗?一路测电流,一路测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电路可行吗?一路测电流,一路测电压。

查查你的电流互感器说明书,负载电阻是否允许使用到1千欧那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查查你的电流互感器说明书,负载电阻是否允许使用到1千欧那么大。

我是根据负载最大5A时产生5MA的电流,用1K刚好是5V电压。因为说明书上没有说用多大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是根据负载最大5A时产生5MA的电流,用1K刚好是5V电压。因为说明书上没有说用多大电阻。 ...

“因为说明书上没有说用多大电阻。”

通常微型电流互感器二次电阻最大允许值也就是200欧,负载超过此值,厂家即不保证精度。
此值是互感器基本参数,不可能在说明书中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因为说明书上没有说用多大电阻。”

通常微型电流互感器二次电阻最大允许值也就是200欧,负载超过此值 ...

谢谢!网上只有简单的说明。我在看看有什么不懂的在请教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因为说明书上没有说用多大电阻。”

通常微型电流互感器二次电阻最大允许值也就是200欧,负载超过此值 ...

能帮我看看上图中的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