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增益

楼主(2017-12-13):
增益,这应该是极为熟悉的一个概念了。不过,现在看来还得说几句。

先引维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in_(electronics)

楼主:
下面简单说几句:

一)增益是能量(或功率)之比。

显然,增益是个无量纲的比值。

楼主:
二)如果反映到具体的电路变量,譬如电压或电流,那么其就是相应变量的平方比。

这里,假设入出之阻抗一致。

楼主:
三)如果用分贝表示,对于电路变量电压或电流而言,增益是相应电路变量比值的对数乘20。

显然,10对应于“分”,而2则是平方了。

楼主:
四)零分贝——单位增益

正是由于增益是个无量纲量,且非负,所以可以放入对数中运算(实数)。而单位增益——1,其对数恰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简单说几句:

一)增益是能量(或功率)之比。

啪啪啪???

网友A:
反面教材?

楼主:
五)所谓“跨阻增益”

如果考虑一个跨阻放大器,譬如跨阻为一欧姆。并且假设其入出阻抗都是Z,输入电流为I,输出电压为U。那么其功率之比为

    (U^2/Z)/(I^2 Z) = 1(欧)^2/Z^2

其中 U/I = 1欧

楼主:
注意上面的所谓“跨阻增益”——U/I。

其实,这仅仅是个跨阻。

再看看那个真正的增益——1(欧)^2/Z^2

其含有入出阻抗——Z。

Z都未定,谈何功率增益?!

这还没完,就单位“跨阻增益”而言,你以一欧作标准,那我为何不可以以一千欧作标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上面的所谓“跨阻增益”——U/I。

其实,这仅仅是个跨阻。

啪啪啪?

楼主:
六)所谓“跨阻增益”,实质仅是个跨阻而已

虽然有的资料中有“跨阻增益”几个字,其实其本意仅仅是个跨阻。而加上个“增益”只是看起来好像对称一些(相比于电压或电流放大器)。

楼主:
而那些,“拿着**毛当令箭”的,只是不懂装懂的忽悠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那些,“拿着**毛当令箭”的,只是不懂装懂的忽悠而已。

   啪啪啪???

HWM
贴了那么多图片,一点用处都没有。根据这些能算出增益码?是否能给出一个公认的单位“跨阻增益”放大器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上面的所谓“跨阻增益”——U/I。

其实,这仅仅是个跨阻。

????

HWM
在此,50欧明显为外加条件。这可不能从“跨阻增益”中得到,哪怕是阻抗假设一致。忽悠得不到位。

网友B:
顶楼先引用维基百科之gain,然而紧接着来个声东击西之计,一)~四)却用的是db定义!

老狐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楼先引用维基百科之gain,然而紧接着来个声东击西之计,一)~四)却用的是db定义!

老狐狸!

   有什么用?书上都已经定义好了的,他能翻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楼先引用维基百科之gain,然而紧接着来个声东击西之计,一)~四)却用的是db定义!

老狐狸!

网友A:
   建议楼主自动改名为:反面教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书上都已经定义好了的,他能翻天?

搞学术的,应该公平公正!人家到好,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讲!(本贴几乎一直在讨论分贝)!对自己不利的就假装看不见,选择性近视!

他顶楼给的链接中,明确指出增益可以是不同单位之比,他就假装看不见了!

米国有特朗普的推特治政,21论坛有大师摆渡治学!都是特色!

网友A:
Furthermore, the term gain is also applied in systems such as sensors where the input and output have different units; in such cases the gain units must be specified, as in "5 microvolts per photon" for the responsivity of a photosenso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学术的,应该公平公正!人家到好,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讲!(本贴几乎一直在讨论分贝)!对自己不利 ...

    多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学术的,应该公平公正!人家到好,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讲!(本贴几乎一直在讨论分贝)!对自己不利 ...

   我算是明白你们为何PK那么久了,人家都是用“我认为” “我推测” “我推理” 自己来搞一个概念,而且可以随时变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简单说几句:

一)增益是能量(或功率)之比。

说增益无单位不准确,我特意地看了一下你所引用的wikipedia上的资料,就是在这份资料上,我看到了以下内容:
由此可见,增益是有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增益无单位不准确,我特意地看了一下你所引用的wikipedia上的资料,就是在这份资料上,我看到了以下内 ...

注意那个“sensors”,且注意那两个“量纲”。

关于此,我在别处已有说明。由于具体涉及到物理,我不想展开。

网友D:
当我们确信知道所有概念之下的运用都有定义的,有100个定义,即划定一个范围才有意义,而不是一个至死不变的释义。甚至连概念本身都经常被拓展被延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增益无单位不准确,我特意地看了一下你所引用的wikipedia上的资料,就是在这份资料上,我看到了以下内 ...

他根本不懂such as 是什么意思,人家以为只有sensors是有量纲的!
你再给他详细讲解一下初中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