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 的外部中断INT0及INT1在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下不能用?

楼主(2017-12-13):
请教各位高人,实测新唐N76E003 的外部中断INT0及INT1好像跟TIME0和TIME1有联系,在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下,关掉TIME0和TIME1
外部中断INT0及INT1也跟着关掉了。

那么问题来了:常用的通过按键唤醒休眠的系统怎么实现?

用看门狗(WDT)?

用新唐N76E003自带的 自唤醒功能定时器(WKT),用于低功耗模式下自主唤醒?

网友A:
就普通的IO中断就可以唤醒了

网友B:
你按下按键,发生中断,会立马唤醒

网友C:
这两个应该不会干扰啊,你怎么做的?

网友D:
你都休眠了,用这个功能,肯定是激活系统了。

网友E:
任何一个IO中断都可以唤醒。

网友F:
可同用,只要不发生中断事件就一直休眠。

网友G:
应该是中断都可以唤醒。

网友H:
不是怎么实现,是只要触发就OK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想想都后怕!

我原来用的是STM8S003, 一万个STM003 用的电路板做好了,六千个新唐N76E003也买好了,然后才改软件。发现新唐003外中断唤醒,不但下降沿要上拉电阻,而且上升沿要下拉电阻!而STM003很多情况下不需要,除了11,12脚。我的STM003电路板所幸画好了电阻位置,不然就损失大了。

新唐的这个芯片替换STM003是有条件的,不是完全替代。如果想把新唐N76E003用在已经做好的STM003电路板,那你就要自求多福了,运气好才行。

我用STM003有三年了,知道新唐003这个芯片才两周,也许新唐的上下拉电阻不是必须的?不知道各位新唐单片机专家有何高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想想都后怕!

我原来用的是STM8S003, 一万个STM003 用的电路板做好了,六千个新唐N76E003也买 ...

是吗,如果是下降沿触发就准双向,如果是上升沿就高阻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如果是下降沿触发就准双向,如果是上升沿就高阻输入

用官方出售的NUTinySDK板实测,如果没有上拉下拉电阻,你说的办法不灵啊。是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
默认没有设置正确吧

网友:
模式,模式对了应该可以直接就行啊

楼主:
新塘N76E003在简单条件下,11,13,14楼说的都不错,如果在复杂条件下,PIN中断的结果难以预料。比如我,在自己的产品和新塘官方的最小板上PIN中断都不正常,增添上下拉电阻就全好了。

论坛上有一个帖子,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人用繁体字回复,应该是官方的人,说:设成双向,先赋值高电平,再设成纯输入-----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山寨的搞法,我也试了,结果为不确定。

新塘N76E003的datasheet在端口输入的部分,没有描述类似STM8S003的上拉输入,也就是官方没有承诺芯片有输入上拉功能。(实际在某些情况下,此功能确实存在,就用我前面提到的山寨搞法,或是设成双向端口)

在我看来,新塘这个芯片,PIN中断,或者所有PIN输入端口,必须要用上下拉电阻,马虎不得。

@1533181187 :可以试试在进掉电之间清掉所有中断标志
新塘最失败的一款芯片,这么便宜是有理由的,我用KEILL调试低功耗怎么也不行,就是不进入掉电模式。什么都不设置的情况下直接set_PD,就是让它不再醒也做不到,关闭了复位中断,电源3.3V正常在工作。谁有这方面经验,KEILL上要配置什么东西吗? N76E003怎么这么多坑。

网友I(2019-09-04):
引用 楼主:
新塘N76E003在简单条件下,11,13,14楼说的都不错,如果在复杂条件下,PIN中断的结果难以预料。比如我,在 ...

用到新唐的ML51系列单片机,刚开始用新唐的51单片机,还不熟,但我觉得新唐的IO口是可以设置上拉下拉功能的,如我看到例程中有类似这样的语句:                GPIO_Pull_Enable(Port4,SET_BIT0,PullUp);

网友B:
所以专门有个唤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