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掉电模式,单片机自己醒不过来,必须由外接电路,令其复位,才能醒。

楼主(2017-12-14):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低功耗模式,稍微高级一点的芯片都会有很多种低功耗模式。
大部分芯片的所谓的掉电模式其实类似于芯片没选中一样,基本和没工作是一样性质了,绝大多数都需要外部复位才能唤醒,有个别厂家还可以用片上外设来唤醒。这种模式在很多应用场合(比如有很多数据要保存,比如要能响应一些高级别中断)里面其实都不合适

网友B:
你用的哪种mcu?
有的需要外部中断来唤醒,有的要复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