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HT30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14):
如图,时序,发送0x88有ACK,后面发命令没ACK,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个程序我也有,晕了,发0X88有ACK,发别的命令没ACK,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我也有,晕了,发0X88有ACK,发别的命令没ACK,很奇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tmd,这几个字也违禁了吗?哈哈,做成图片,有本事再禁鸭,晕

网友A:
上传了5次,都被强行取消,就是上面图片里有违禁字,真tmd晕.

网友B(2018-03-14):
对的,就是需要一个好工具

网友C(2018-12-28):
楼主解决了吗,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有0x88有应答

网友C:
困扰一天多,发完回复,竟然问题解决了,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D(2019-08-15):
引用 网友C:
困扰一天多,发完回复,竟然问题解决了,硬件电路的问题

请问一下是什么硬件问题?我现在也就这样,发送0x88有回复,发送0x2c06,没有回复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最后发现应该是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在网上买了一块开发板,用的挺好,后来就量产了,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