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可调电压设计

楼主(2017-12-14):
大家有什么稳定可靠的电路吗?欢迎推荐。

楼主:
想做一个可调电源,平时实验维修用。

楼主:
使用的lm317老是无缘无故烧坏

网友A:
也许找到损坏的方法比重新做一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找到损坏的方法比重新做一个更好

好像是少了个二极管,所以只要是感应负载就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