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85总线AB侧差分线的供电电源,电源功率是按照什么计算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14):
看485接口片的手册,差分线是不需要单独供电的。就每个节点而言,485接口片的功耗大致等同于常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485接口片的手册,差分线是不需要单独供电的。就每个节点而言,485接口片的功耗大致等同于常规芯片。 ...

我看datasheet上写的Low power operation: 2.5 mA max,我这个图片上箭头指向的电源只需要供给2.5毫安就可以了?,
还是一个节点需要2.5毫安的?差分线会自带电源,应该不会再通过485芯片供电的吧

网友B:
至少按照VCC/50欧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datasheet上写的Low power operation: 2.5 mA max,我这个图片上箭头指向的电源只需要供给2.5毫安就 ...

你去分析一下板子的电源连接,看看除了给芯片供电还有没有直接连到总线上的。建议你先搞清楚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