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剖析基于stm32的四轴飞行器设计

楼主(2017-12-14):
四轴飞行器是一种利用四个旋翼作为飞行引擎来进行空中飞行的飞行器。进入20世纪以来,电子技术飞速发展四轴飞行器开始走向小型化,并融入了人工智能,使其发展趋于四轴飞行器,智能机器人。

楼主:
四轴飞行器不但实现了直升机的垂直升降的飞行性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飞行器机械结构的设计难度。四轴飞行器的平衡控制系统由各类惯性传感器组成。在制作过程中,对整体机身的中心、对称性以及电机性能要求较低,这也正是制作四轴飞行器的优势所在,而且相较于固定翼飞机,四轴也有着可垂直起降,机动性好,易维护等优点。

楼主:
在实际应用方面,四轴飞行器可以在复杂、危险的环境下可以完成特定的飞行任务,也可以用于监控交通,环境等。比如,在四轴飞行器上安装甲烷等有害气体的检测装置,则可以在高空定点地检测有害气体;进入辐射区检查核设施;做军事侦察;甚至搬运材料,搭建房屋等等。本设计利用四轴搭载云台实现航拍任务,当然经过改装也可以执行其他任务。

楼主:
本设计方案主要研究了四轴飞行器的姿态结算和飞行控制,并设计制作了一架四轴飞行器,对关键传感器做了标定,并利用用matlab分析数据,设计算法,还进行了单通道平衡试验调试,进行试飞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楼主:
一、方案原理

本设计采用STM32F4(STM 32F407数据手册)作为核心处理器,该处理器内核架构ARMCortex-M4,具有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等特点。主控板包括传感器MPU6050(MPU6050数据手册)电路模块、无线蓝牙模块、电机启动模块,电源管理模块等;遥控使用商品遥控及接收机。控制芯片捕获接收机的PPM命令信号,传感器与控制芯片之间采用IIC总线连接,MCU与电调之间用PWM传递控制信号。

楼主:
系统框架图

楼主:
1 电源管理模块

四轴飞行器要求整体设计质量较轻,体积较小,因此在电池的选取方面,采用体积小、质量轻、容量大的锂电池供电最合适。系统的核心芯片为STM32F103,常用工作电压为3.3V,同时惯性测量传感器,蓝牙通信模块的常规供电电压也为3.3V,锂电池的电压为11.4V,要使系统正常工作,需要将11.4V的锂电池电压稳压到3.3V。常用的78系列稳压芯片已不再适用,必须选择性能更好的稳压芯片。

经综合考虑,本电路采用LM1117-3.3和LM2940-5电源部分的核心芯片。电池电源经过LM2940-5降到5V后在输入LM1117-3.3稳压为3.3V。由于电机部分电流较大,故在飞控电路部分加入了过流保护,使用500mA的保险丝。电路图如下。

楼主:
电源图2

楼主:
电源图3

楼主:
方案清单

楼主:
方案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上由控制核心STM32F4读取传感器信息,解算姿态角,以姿态角为被控制量融合遥控信息后,输出到四个电机及两个舵机以完成四轴飞行控制和云台的稳定补偿。下图是软件流程:

楼主:
软件流程图

楼主:
实物图1

楼主:
实物图2

楼主:
方案特色和创新性

1)采用STM32F407这样一款高性能芯片作为控制核心,计算快速,扩展空间大。
2)云台飞控一体化设计,既能完成飞行任务也能实现云台稳定。
3)姿态算法采用基于四元数的互补滤波,姿态角无奇点,比起卡尔曼李春波等高端算法有着计算量小的特点且能投入使用,大大节约了cpu计算时间,也降低了对cpu的性能要求。
4)利用四轴作为云台载体有着灵活机动,可让摄像头获得比较好的视野,且云台能消除四轴机体抖动。
5)方便改装用于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A:
21ic就开源一款四轴的,是烈火狂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