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的问题

楼主(2017-12-14):
写LCD16032显示程序,显示温度,单位是℃
LCD是带字库的,可是我从WORD里拷贝一个℃符号到KEIL里,变成问号了。
请问高手,这个怎么显示℃呢?谢谢!

网友A:
这是两个字符吧。。。。先打 ° 再打C

楼主:
打 °也是问号。键盘上没有°,我从WORD里复制的。

网友B:
不管KEIL,只要在你的屏上显示好就行

网友C:
KEIL 要装中文字符插件,网上找找吧!

网友D:
圆圈的编码是0xdf,希望你的字库你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KEIL,只要在你的屏上显示好就行

关键是显示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圈的编码是0xdf,希望你的字库你有

没有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 要装中文字符插件,网上找找吧!

没找到,就找到KEIL 51汉字补丁

网友E:
使用上引号呢

网友E:
℃这个使用'C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管KEIL,只要在你的屏上显示好就行

换IAR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使用'C可以么

感觉不太好,我现在在程序里使用的是汉字度

网友B:
换一个用IAR的。。。。。。

楼主:
好了,用A1 E6就好了。

网友F:
0xdf显示左上角圆圈,+大写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 °也是问号。键盘上没有°,我从WORD里复制的。

输入法     du  -》   °

网友G:
两个输入法词库竟然一样。
不知道palm输入法和讯飞是不是用了一个词库。

网友H:
在还是英文时代的时候,我的用法是这样的:
disp("25.63[");

void disp(char *ptr)
{
       char ch;
       while(*ptr)
       {
               ch = *ptr;
               if('[' == ch)//这实际上是摄氏度符号
               {拷贝点阵}
               {处理其它正常字符}
               ……
       }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字符吧。。。。先打 ° 再打C

这是一个字符来的,是一个摄氏度单位符号来的

网友:
好辛苦,不知道我以前用的时候就是好好的,搜狗输入法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