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天线的馈线长度

楼主(2017-12-14):
由于使用空间有限,希望天线长度尽量短点。不过淘宝上的天线长度一般为15cm,馈线大约是12cm。
想问下馈线最短能做到多短?
备注:
1.网上查了下,馈线一般只要符合50欧姆的阻抗匹配就可以了。而且有些地方提到馈线其实越短越好。那为啥还做那么长。
2.很多帖子问的是馈线最长能多长,是不是越长控制距离越长?
3.本人对射频这块纯新手,希望各位大大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你知道家里的小无线路由器吗,不知道网上到处有拆机图,,,你看路由器的天线馈线

网友A:
空间有限,直接lay PCB天线就是了,,2.4g的PF天线网上一大堆。

网友B:
一般是一个波长(约12.5cm)
可以选1/4或者1/2波长,但效果会差很多

网友C(2018-07-06):
1.馈线做好50欧姆阻抗匹配的基础上,馈线越长,损耗也会大。所以馈线越短越好
2.为什么有些产品天线馈线长?一般由于天线与WIFI模块的相对位置决定馈线的长度。有些产品,天线位置与模块位置离的远,所以馈线相对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