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7-12-14):
结贴

网友A:
红胶与锡膏的区别如下:
  (1)红胶焊接需要波峰焊。
  (2)红胶的作用是固定和辅助,且不导电,而焊锡膏可导电。
  (3)红胶在SMT表面贴片可以有固定效果,但不导电,而锡膏不但能固定,还能导电。
  因此,在使用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操作来选择胶粘剂。

网友B:
红胶一般是板子双面都要贴的时候用到,主要是固定的作用,不导电;锡膏主要是用来导通的,固定也是其中一个功能

网友C:
选择红胶工艺,一般是插件和贴片元件都比较多, 使用波峰焊; 锡膏工艺用于回流焊;严格来讲两种工艺对焊盘形状要求是有些不同的, 波峰焊时一般要求焊盘都要大一点. 双面贴片时有些比较重的元件需要红胶固定防止掉件.

网友D:
红胶焊盘是得大一些,毕竟是用于波峰焊,要有足够接触面积以防止表面张力影响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