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v转+/-18V电路

楼主(2017-12-14):
(无正文)

网友A:
U19-A是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弛张振荡器),其输出为占空比大体上50%的矩形波,低电平近于零,高电平近于电源电压(5V),U19-B为简单的施密特输入反相器。U19-B输出总与U19-A相反。
其余电路,是两组倍压整流电路。分析时需要注意U19-A和U19-B输出电平总相反。

楼主:
谢谢大神:-)

感觉只有C40, C43, C41, C42 起作用两倍升压作用,其他电容作用不大,是不是这样理解?

C36/C37 最多时两个二极管的压降, C38/C39 只工作的半周.

再次感谢.

楼主:
弱弱的问下,18V 怎么算出来的?  4倍压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18V 怎么算出来的?

20V减去二极管压降。
18V只是空载时输出电压估计值。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的好好的补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9-A是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弛张振荡器),其输出为占空比大体上50%的矩形波,低电平近于零,高 ...

这个振荡器的占空比可以调整吗?

如果占空比不是50%,倍压电路是否不能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振荡器的占空比可以调整吗?

如果占空比不是50%,倍压电路是否不能工作了? ...

这个振荡电路的占空比可以调整,但很麻烦,用元件也比较多。
占空比不是50%,只要不是非常极端的状况(例如1%或者99%),距离50%不是太远(例如40%或者60%),倍压电路也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