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光标的问题

楼主(2017-12-14):
可以看到,我的程序里注释那一行有一个黑色的小光标。
很讨厌,请问如何去掉啊?谢谢!

网友A:
你重新打字也会有?

网友A:
没遇到过,是不是文字编码的问题,换成UTF-8试试看。

网友B:
去掉双斜杠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打字也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双斜杠还有吗?

有。按Insert键就好了

网友C:
Insert键,就会把这个下划线的光标变为正常的闪动的竖直光标。

网友D:
插入/替换模式?这个不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入/替换模式?这个不知道么?

还真不知道

网友E:
就是键盘上insert呀

网友F:
没用过这个按键。

网友D: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星球上出现了一个叫IBM的作坊,他们制造一种叫IBM PC的机器,这个机器带有一个叫键盘的部件,这个键盘上有一个“Insert”键,按一下,表示后面的键盘输入将会插入到当前位置,再按一下,表示后面的输入将会替换当前位置的字符。。。。。。

网友G:
牛X了,这个案件从来没注意过,一次都没摸过它。

网友B:
试了一下,终于明白了,以为是代码里面呢,原来是光标的形状,这让我想起来科幻电影黑客用的DOS指令,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