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17复位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14):
28027下载程序后出现C28xx: Failed CPU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PC: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failed to read register ST1         at (ST1&~(0x0100)) [f28027.gel:272]         at C28x_Mode() [f28027.gel:33]         at OnReset(1) .
C28xx: Failed CPU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PC: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failed to read register ST1         at (ST1&~(0x0100)) [f28027.gel:272]         at C28x_Mode() [f28027.gel:33]         at OnReset(1) .
C28xx: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0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C28xx: GEL: File: 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125\DSP2802x_examples_ccsv4\sci_echoback\Debug\Example_2802xSci_echoback.out: Load failed.
复位引脚的确是低电平,正常是高电平,但是外围电路都是正常的,把芯片卸下来后该点测得是高电平,为什么芯片在时电平被强行拉低了,求助

网友A: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建议换个芯片

网友B:
如果芯片检测到一些错误状态, 比如电源不足, 也会强制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