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样用stm32F104扩充200个左右的IO口

楼主(2017-12-14):
怎样用stm32F104扩充200个左右的IO口,求大神推荐用cpld还是FPGA进行扩充,最好能推荐个cpld或fpga型号。IO口要求不高就是普通的输入输出口

楼主:
不好意思,笔误,应该是stm32F407,不是stn32F104.

网友A:
加138与573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200多个IO。。。。换方案

网友C:
请问你想做什么?

网友B:
多搞几个便宜的51单片机  串口485连接到407 通讯IO状态

网友D:
最便宜的CPLD现在应该是EPM240/570吧,有国产代用型号,但价格也挺高。
主要看楼主对IO的要求,是否要求同时可以输入输出,以及扫描速度。
用595这类扩需要25片

网友E:
关键看IO口要做什么用,有哪些性能要求。单输出的话扩1~2千个都没问题,LED大屏用类似595的驱动1000列LED家常便饭

网友F:
这么多,只能分时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这是一个控制器,要处理大约200路左右的IO输入输出口控制量,就是非常普通的输入输出口,不是什么特殊的控制口,输入输出口简单就是数量多而已,我的设想是利用stm32F407的FSMC功能利用一片管教多的CPLD进行外扩一下即可,要求不高。200多个管脚的IO口的CPLD还不是太困难,我对cpld或Fpga用的不是特别熟。需要各位专家推荐一颗合适的型号即可、比如EPM240/570系列的CPLD有没有管脚比较多的型号。谢谢各位大神

参考PLC,模块化制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这是一个控制器,要处理大约200路左右的IO输入输出口控制量,就是非常普通的输入输出口,不是什么特殊的控制口,输入输出口简单就是数量多而已,我的设想是利用stm32F407的FSMC功能利用一片管教多的CPLD进行外扩一下即可,要求不高。200多个管脚的IO口的CPLD还不是太困难,我对cpld或Fpga用的不是特别熟。需要各位专家推荐一颗合适的型号即可、比如EPM240/570系列的CPLD有没有管脚比较多的型号。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便宜的CPLD现在应该是EPM240/570吧,有国产代用型号,但价格也挺高。
主要看楼主对IO的要求,是否要求同 ...

价格先不考虑,先实现功能

网友G:
一个单片机和多个74LS373进行片选可以扩展I、O口,74LS373是双向的。 另外还有74LS245也是双向的,

网友G:
8255A是Intel公司生产的8位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内部有3个可编程的并行I/O口:PA口、PB口、PC口。

楼主:
用altera公司的EPM240/570系列,还是epm7128,epm71244,还是xilinx的XC95144,XC95288不知用那些合适,altera公司被intel 公司收购以后,不知对产品和技术支持这块有没影响,

楼主:
altera公司的EPM240/570系列,还是epm7128,epm71244,还是xilinx的XC95144,XC95288不知用那些合适,altera公司被intel 公司收购以后,不知对产品和技术支持这块有没影响,

网友H:
144脚的STM32用两片

网友I:
平衡功能与价格,还是100PIN的EPM240好,10来块钱一片,即可以I,又可以O,还能按需订制程序。
以前的100脚,144脚的STM32F103本来也不错,涨价后就不如EPM240了。
不要用门,到时IO有什么变化时,一点方法没有。而EPM240刷个程序就可以即I又O。

网友J:
EPM240 的话你可以参考下 AVR 或者 PIC 这种 8 位单片机的 I/O 口结构,扩展到 32 位,这样想要 I 想要 O 直接改单片机软件就行了。或者是把系统设计细分,每个模块用一颗 STM32L031,只有几个 I/O 口;然后接成 RS485 网络。

网友K:
不知道30个595的钱够不够你买个200IO的FPGA,不考虑速度,最简单的办法才是好办法。

网友L:
划分好输入、输出、驱动电流范围,用普通74系列串转并/并转串就行了。
以前做过一个放烟花的定制设备,500个输出口,AT89C52+74HC595

网友L:
如果要输入输出可配,总驱动电流不大,还是用单片机扩展最简单,3片100脚、或者4片64脚的STM32,串口互联就行,很便宜

网友M:
我来做的话两种方案 要么用74系列扩展。要么用一些专用IO扩展ic   例如led驱动芯片之类的 国产很多的。

网友N:
用74hc273,244,245,373试试,一开始单片机都是总线扩展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神们,74系列的244.274,594,573,573 虽然简单,但和STM32F407 FSMC总线方式扩充时需要20pcs到30pcs达到目的,读写速度能不能跟得上,这是一点,lay板时要把板子lay多大,并不一定节省成本,成本可能贵10元,20元,只要稳定可靠,还是可以接受的,我这个系统要考虑200个IO口的控制量,处理这些控制量的实时性,stn32F4系列可以跑到168M甚至180M,1.IO口是否足够多,2.STM32F4系列的速度是否匹配,所以我的目标集中到EPM7128系列,EPM240系列,另外Xillnx的Xc95144系列的CPLD,可否达到要求,对Altera被Intel公司收购后对以后的供货和服务是否受影响。

网友O:
引用 网友G:
8255A是Intel公司生产的8位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内部有3个可编程的并行I/O口:PA口、PB口、PC口。 ...

8255可是30年前的东西。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这是一个控制器,要处理大约200路左右的IO输入输出口控制量,就是非常普通的输入输出 ...

我有非常简单的方案,但是成本比较高一点。

网友P:
不就是读取IO的开关量状态啊

楼主:
xc95144这个型号是否停产了。

楼主:
lattice公司的CPLD谁用过

网友Q:
引用 楼主:
xc95144这个型号是否停产了。

应该没有停产吧。

网友R:
EPM240刷个程序就可以即I又O

楼主:
刷什么程序

网友S:
这个200个IO?太多了吧

网友S:
可以使用串行接口。

网友T(2018-02-05):
可以使用IO扩展芯片,比如PCA9505_9506,有兴趣可以看下手册,个人用过,在速度要求ms级别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