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ym32基础篇————printf 输出实验

楼主(2017-12-14):
前面实验STM32 的串口通信。这次我们将学习利用串口进行 printf重定向,教大家如何使用开发板串口实现 C 语言内的 printf 输出。 本实验实现的功能: STM32 通过串口和上位机的对话,STM32 向上位机发送字符串显示。
目标:
1、 学会 printf 重定向 。

楼主:
串口的操作步骤:
1) 打开 GPIO 的时钟使能和 USART 的时钟使能。
2) 设置串口 IO 的 IO 口模式。 (一般输入是模拟输入, 输出是复用推挽输出)
3) 初始化 USART。 (包括设置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效验位等)
4) 如果使用中断接收的话,那么还要设置 NVIC 并打开中断使能。(即设置 设置它的中断优先级。)

楼主:
库函数说明1.RCC_APB2PeriphClockCmd() 函数开启时钟函数。
我们要打开的时钟有两个一个 GPIO 口的时钟和 USART 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两个函数分别打开了 GPIOA 和 USART1 的时钟(USART1 使用的是 PA9、PA10)

楼主:
GPIO_Init() 函数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串口输出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输入 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串口输入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GPIO */

楼主:
US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波特率设置为 96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 8 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1 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无效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失能硬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开启发送和接受模式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USART1 */

楼主:
第一个参数是用来设置要选择的串口,我们要使用的是 USART1,所以 我们设
置为:USART1。
第二个参数是传递一个结构体的指针,这个结构有 6 个成员
1.第一个成员是:USART_BaudRate,表示要设置的串口波特率,我们 可以设置我们想要的波特率,比如你要使用 9600 的时候,就设置为9600。
2.第二个成员是:USART_WordLength,表示要传送数据的长度,一般 是 8 位数据长度,所以我们设置为:USART_WordLength_8b。
3.第三个成员是:USART_StopBits,表示停止位的长度,我们设置为:
USART_StopBits_1。
4.第四个成员是:USART_Parity,表示是否需要效验,我们设置为不需 要:USART_Parity_No。
5.第五个成员是: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表示是否需要硬件流, 所谓硬件流就是使用 DMA,我们这里不适用,所以我们设置为硬件 流失能: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6.第六个成员是:USART_Mode,表示你要设置的模式,我们要设置既 能接收又能发送, 所以设置为: 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所以最后设置代码为:

楼主:
USART_Cmd() 函数:
串口使能函数,它有两个个输入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用来设置要设置的 USART,我们要打开的是 USART1, 所以我们设置为 USART1。 第二个参数是用来选择设置的状态,所以我们设置为:ENABLE。 所以设置的代码为:
/* 使能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楼主: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函数
用来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和打开总中断。这个要输入一个结构体指针。 这个结构
体的参数分别有四个成员:
第一个成员是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表示抢占优先 级的等级,我们设置为 0。
第二个成员是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表示响应优先级的等 级,我们也设置为 0。
第三个成员是 NVIC_IRQChannel,表示选择你要设置的全局中断, 我们要设置的中断是 USART1 的中断, 所以我们设置为: USART1_IRQn。
第四个成员是 NVIC_IRQChannelCmd,表示要设置的状态,我们是 要打开中断的,所以我们设置为:ENABLE。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对中断进行一个分组,我们使用的是组 1,如下: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楼主:
/* 设置 NVIC 参数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打开USART1 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USART_SendData() 函数
这个函数是用来发送数据的,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用来选择使用的 USART 我们要使用 USART1,所以选 择 USART1;
第二个参数是用来传递要发送的数据的,一般为一个 8 位数据。

楼主:
USART_GetFlagStatus() 函数
这个函数用是用来检测状态的函数,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用来选择要检测的 USART 我们要检测 USART1,所以 选择USART1;
第二个参数是用来设置要检测的状态的, 我们要检测 USART 是否发 送完成,所以我们设置为:USART_FLAG_TC。 这个函数还有一个返回值,如果发送完成,那么它返回 SET(SET 也就是非零),如果没有发送完成,那么它返回 RESET(即0)。

楼主:
USART_ITConfig() 函数
是用来打开 USART 中断的函数,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选择要打开的 USART,我们要使用 USART1,所以选择USART1。
第二个参数用来选择要打开 USART 中断的哪个中断, 我们这里是要打开接收中断,所以选择 USART_IT_RXNE。
最后一个参数用来设置设置的状态, 我们要打开所以选择 ENABLE。 所以设置如下: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楼主:
USART_GetITStatus() 函数
这个函数是获取中断标志状态函数,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用来选择要读取的串口,我们要读取 USART1,所以 这个参数设置为:USART1。
第二个参数是选择要读取的中断标志位,我们要读取的是接收中断 的标志位。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楼主:
USART_ReceiveData() 函数
这个函数用来读取 USART 接收到的数据。它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 是用来选择你要读取的 USART, 我们要读取 USATT1, 所以我们设置为:USART1。

楼主:
在程序中使用 C  语言中的 printf() 函数的步骤:
第一步:我们需要重新写 int fputc(int ch, FILE *f)这么个函数,我们将
它 转化为 STM32 串口输出的函数如下:
int fputc(int ch,FILE *p) //函数默认的,在使用 printf 函数时自动调用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楼主:
2) 第二步。添加它的头文件,也就是 stdio.h,接下来的设置我们有两个方 法:
     1. 第一个方法是:打开 KEIL 的 Target Options,选择里面的 Target 位置 选择 Use MicroLIB。然后编译就可以了。
     2. 第二个方法的呢,再添加一下代码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_sys_exit(int x)
{
x = x;
}
然 后编译,就可以使用了 。

楼主:
printf 初始化函数
void printf_init() //printf 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结构体定义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结构体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波特率设置为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
USART 中断 接收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清除 USARTx 的待处理标志位
}

楼主:
串口接收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 1 中断函数
{
static u8 k;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Bit_RESET)//检查指定的 USART 中断发生与否
{
k=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k);//通过外设 USARTx 发送单个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Bit_RESET);
}
}

楼主:
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

网友A(2018-01-16):
标题写错啦,SYM

网友:
printf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B:
修改一下选中Use MicroLIB   Target——Code Generation——选中Use MicroLIB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的操作步骤:
1) 打开 GPIO 的时钟使能和 USART 的时钟使能。
2) 设置串口 IO 的 IO 口模式。 (一般输 ...

多个串口的Printf能行?

网友D:
串口1与串口2一起用时,要怎样配置才能让printf()函数在两个串口中正常使用

网友:
用printf打印到串口的方案

网友B:
添加printf的头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的操作步骤:
1) 打开 GPIO 的时钟使能和 USART 的时钟使能。
2) 设置串口 IO 的 IO 口模式。 (一般输 ...

怎么设置多个串口定义?

网友D:
stm32用printf函数重定向到串口USART1发现第一个字符没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