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7-12-15):
大神们帮帮忙我想问一下,我用7805和7905来输出+-5V为什么7905出来的是-10V?

网友A:
认真点。。。。
你那7805 7905我等无法理解。。。。。

网友B:
D10去掉,你这D10接反了!

网友C:
分不清这样的7805 7905输入输出端都在哪。。。

网友D:
感觉他不是D10接反了,而是7905接反了。。7905的VI和GND接反了,VI应该接到整流桥的GNG上去,7905的GND应和7805的GND连一起。。个人觉得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他不是D10接反了,而是7905接反了。。7905的VI和GND接反了,VI应该接到整流桥的GNG上去,7905的GND应和 ...

您看一下我的pcb,不会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不清这样的7805 7905输入输出端都在哪。。。

请看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去掉,你这D10接反了!

反没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点。。。。
你那7805 7905我等无法理解。。。。。

好吧,麻烦您看看我的pcb可以否?

网友A:
这种正负双路电源,变压器必须要有中间抽头。你这没有,不行。

网友E:
GND在PCB上看不到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正负双路电源,变压器必须要有中间抽头。你这没有,不行。

这个说的没错,很多人整流桥那端加的交流电,是得不出正负双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GND在PCB上看不到连接

我把敷铜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正负双路电源,变压器必须要有中间抽头。你这没有,不行。

中间抽头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GND在PCB上看不到连接

敷铜被我隐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间抽头是啥意思?

那你变压器的中间抽头可能是真的没有接地

网友E:
你先用一组电源,看看7905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