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EL817光耦检测输入信号

楼主(2017-12-15):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对吗,如果可用的话,那个反接的二极管是什么功能的,是稳压管吗?

网友A:
反接的二极管可以在电源反接的情况下保护电路

网友B:
或许这里是想接一个稳压二极管,用来保证光耦工作在工作曲线的最优点

网友C:
俩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D:
这点路应该有问题啊  后面的上拉电阻这么大,能保证信号的上升沿?前端电流也有待考证,多看看手册和多用示波器测测吧,如果是固定的信号可能没有问题,如果是高频率的这电路的信号质量肯定很差

网友E:
我想问下这个R2是有什么作用,不理解。

网友F(2018-01-15):
因为LED和光耦发光管的反向击穿电压都很低,一般在5V以下,串联也才10V,而这里的正常输入电压是24V,D1的作用是当反接或出现负干扰脉冲时,钳位住发光耦发光管和LED的反向电压,不致损坏。
R2和R1起到分压作用,抬高光耦发光管导通电压,提高正脉冲抗干扰能力。假设LED和光耦二极管串联后的工作电压是3V,如果没有R2的情况下,在R1左侧输入电压只要一个大于3V的正向电压或干扰都会使光耦工作,而增加了R2后,输入必须达到13V以上,如此大大增加了正向抗干扰能力,如果R1到开关是一段较长的走线,这样也不容易出现识动作的情况了。
这个电路中,相对于光耦,LED属于易损元件,不建议这样串联,应该和光耦并联,不至于辅助功能损坏影响到了主要功能。
如果是慢速检测,R3那么大也无关紧要,就好比平时我们用机械按键输入时,上拉也一样大一样的道理。只是光耦C极上拉太大,会影响电流传输比。

网友G(2018-02-18):
R2分流,D1反向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