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请问磁珠怎么选型

楼主(2017-12-15):
对磁珠的使用不是很明白 请问怎么选型呢

网友A:
磁珠的特征参数是 几个频率上的阻抗.
选型就要知道你应用处需要吸收的纹波的频率以及要求衰减的能力

网友:
因为一般是串联使用 需要知道最大通过电流是多大;需要吸收的频率段是多少;’该频率段上的阻抗等效为多少,是否影响电气完整性;磁珠的材质也是考虑因素,影响设计环境;一般看手册的曲线 可以简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