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SIM800C AD封装问题

楼主(2017-12-15):
请教一下老师,SIM800C封装上的一个圆弧是什么啊,画封装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圆弧应不应该画,或者画在什么层,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园弧对应32pin,是GSM_ANT,必需按图示尺寸画在Bot层,且在禁止布线层画出相应的禁止布线区.
这个园弧估计是放置天线测试点用的. (哈哈,木用过,看手册后蒙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园弧对应32pin,是GSM_ANT,必需按图示尺寸画在Bot层,且在禁止布线层画出相应的禁止布线区.
这个园弧估计是放 ...

谢谢,我由在数据手册上看到了这个圆弧标注是 keep out of area ,可能是不能再这个区布线什么的吧,原理这个区?我猜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由在数据手册上看到了这个圆弧标注是 keep out of area ,可能是不能再这个区布线什么的吧,原理 ...

谢谢,我由在数据手册上看到了这个圆弧标注是 keep out of area ,可能是不能在这个区布线什么的吧,远离这个区?我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由在数据手册上看到了这个圆弧标注是 keep out of area ,可能是不能再这个区布线什么的吧,原理 ...

园弧当作焊盘放在bot层,禁止布线层拉一长方块,防止自动布线进入该区域.
GSM天线区享有煤卫独用权,闲杂人等绕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