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芯片开发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做的IAP升级

楼主(2017-12-15):
我已经能过读取一家用STM8 IC的固件,就是通过他们自己做的Bootload实现的
下面说他们设计的Bootload缺陷
1、密匙在IAP文件,并且在前面一个Page
2、IAP加密简单,就是+1,+2,+3,+4等等简单操作
3、Bootload没有**固件的完整型,比如按他的Bootload可以直接按你想要的下载地址下载任意的数据
具体点就是,可以下载1Page在0xB000,或者下载1Page在0xC000,只有下载的地址才擦写数据,这样一下子就能读到固件
4、没有使用"唯一"ID

当然我没有那这个固件或者这种方式的任何工具给任何人,只是为了自己做的产品更好的防止被盗
最近认识的一个朋友,说在外面**STM32F105只需要5K,不知道真假,他还约了我有空一起过去看
如果有机会去看,看了之后再更新,他说是通过串口
自己也已经验证过新出的STM32F1已经不能从RAM运行更改Flash,访问返回全是0xFF,所以不知道是用了方法
说这个不是为了盗取别人的成果,只是知己知彼,为了保护自己的成果罢了

网友A:
**得看情况,如果想要防止被弄的话,多搞几个校验,**一个就能正常运行了,只是跑一段时间就可以乱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情况,如果想要防止被弄的话,多搞几个校验,**一个就能正常运行了,只是跑一段时间就 ...

当被拿到固件之后,很多事就不好控制了
毕竟STM8的反汇编也就不见那么难,我目前的做法是IAP里面所有没用到的地址全加了伪指令

网友B:
只能防君子而已,没有**不了的单片机

网友B:
STM32F1系列全被破了,都能仿做山寨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系列全被破了,都能仿做山寨单片机了

单5K的费用也真太低了

网友C:
STM8新手,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被拿到固件之后,很多事就不好控制了
毕竟STM8的反汇编也就不见那么难,我目前的做法是IAP里面所有没用 ...

我用的是STM32的,不是boot的固件,在应用层留几手校验,然后只要**其中的一两个就让机器正常跑,然后跑个半年就直接乱参数或者挂掉。**的不会**的那么仔细的,发现能正常跑几个星期估计就给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TM32的,不是boot的固件,在应用层留几手校验,然后只要**其中的一两个就让机器正常跑,然后 ...

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D:
加密算法就必要自己折腾了,还是那一个被广泛验证过的算法,譬如 AES-GCM,譬如 ChaCha20-Poly1305

网友E:
现在物联网都有空中升级功能,想做好还是挺难的。
一旦能直接从MCU读出来,就是100k的hex,变回C还不就是就是一两周的事情?

网友F:
厉害,是怎么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