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两个关于保护视力的小问题

楼主(2017-12-15):
一、
抽了10分钟思考了一个小问题,造成近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本人从初中开始戴眼镜,到现在整整十来年了。
关于近视,之前听的最多的说法,是长时间看近距离实物造成的晶状体屈光度偏移。
但真的是因为“长时间看近距离事物”引起的吗??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已经本人数年来趴在电脑前边的体验 ,
似乎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长时间盯着一处事物不动”更确切一点,
不过各位抱何看法,

二、
论坛里多数朋友都是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的,
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有时候需要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
工作中我们看到很多程序员都喜欢将显示器的主色调改成暗色(下图左),
而不是Windows系统默认的白色(下图右),而且经过本人亲身体验,
似乎暗色调的显示器真的可以减缓视觉疲劳。

我们都知道,使用液晶显示器,屏幕发出来的看不见的蓝光对视觉损伤很大。
很多主流的高端显示器都主打“蓝光护眼”功能。
从理论上来说,液晶屏显示暗色能阻挡更多的明亮光线进入眼球,也就能减少更多的蓝光。
而且对于人的眼睛来说,黑暗环境下对亮点的敏感程度远高于明亮环境下的暗点。
总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显示器的主色调人为地改成暗色,来保护眼睛呢

如果以上两个观点确实有理可循,而且能在家庭学校推广的话,
我想对中国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当然我并不是生理学家,也不懂多少关于视觉眼睛的知识,
如果大家愿意,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从这一刻起将显示器调整为暗色。

楼主:
二楼备用

网友A:
如果有数据支持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B:
但我们小时候没有多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机会不还是一样近视了,第一点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数据支持更能说明问题

不懂这些知识,只是说一下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们小时候没有多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机会不还是一样近视了,第一点赞同

咱们是因为第一点近视的,
第二点是现在的孩子面临的问题。

网友C:
反正上大学到现在出来工作,已经近视了。

网友D:
这个不好判断,因为我还没有近视。

网友A:
防止 孩子近视的神器来了

网友E:
我初中开始戴眼镜,今年26
视力到高二之前一直是下降的,然后有所注意保护,视力不降反升,从高三到现在我换的眼睛都是在降低度数
常备眼药水,我家里有一瓶,车上有一瓶,办公室有一瓶,瓶子多但是一天我就点个一两次
关键是得没事起来活动活动,我是做硬件的,本来就办公室里到处窜,再加上是不是要去打包发货

关于LZ说的暗色调,我有同感,画电路板的软件基本都黑底的吧,感觉不会太累,以前写代码感觉好累的
不过我很久没写过代码了,我家程序员太牛X,轮不到我个半吊子程序员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初中开始戴眼镜,今年26
视力到高二之前一直是下降的,然后有所注意保护,视力不降反升,从高三到现在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 孩子近视的神器来了

什么东西,没看懂

网友A:
这是防近视笔,当孩子使用时坐姿不对时会提示,起到防近视的作用

网友F:
笔记本+外接接盘

网友G:
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太大,要看很多书,还要做很多题目,眼睛很容易得近视。有时候看书写字即使累了,但还是要**下去,这时候人感到很困倦,头部也自然而然的低了下来,眼睛与白纸黑字之间的距离太近,近视则难以避免。

网友H:
谈谈我对近视的看法吧,我曾经花很长时间研究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戴眼镜太麻烦了,现在我得出一个结论,大部分人的近视眼是可以自愈的。
我从初二开始戴眼镜,一直到高三,基本上每年都换一副眼镜,度数一直涨到300多度,大一大二眼睛度数没变,经常整天整天的玩游戏,到大四才因为要找工作换了一副眼镜,度数降了25°,工作以后每次换眼镜度数都会降,到现在工作六年多了,就在车里放了一副眼镜125°,基本上只有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才戴。我觉得我已经从300多度的近视摆脱了戴眼镜的烦恼了,当然了,从大学开始我就有意识的锻炼自己的眼镜,这种锻炼对眼睛的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

网友I:
   1.不要买PWM调光的显示器,买DC直流调光的
   2.买MAV或者PVA屏,不要买IPS,理由:静态对比度 MAV:3000:1    IPS:1000:1 ,静态对比度大,可以 在低亮度条件下字体黑度足够不发虚
   3.注意时间,每隔2个小时就要远望窗户10分钟左右
   4.注意色温,由于LED特性,蓝光有一个峰值,这个峰值比较伤眼,可以在显卡驱动里面设置色温为5500-5000K, 或者设置一下win10的夜间模式为全天候,那么白色背景就不会“惨白”而微微黄色
   5.在字体清晰前提下亮度尽量低一些

网友J:
减少蓝光,请用猎豹护眼小软件,免费又好用。
另外,多做做眼保健操也是不错的。
如果舍得投入,也可以买眼镜,黄镜片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谈谈我对近视的看法吧,我曾经花很长时间研究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戴眼镜太麻烦了,现在我得出一个结论, ...

分享一下你的锻炼经验呗

网友K:
视力5.0的路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你的锻炼经验呗

看看12周摘掉眼镜恢复视力

网友L(2018-04-11):
我从初二开始戴眼镜,一直到高三,基本上每年都换一副眼镜,度数一直涨到300多度,大一大二眼睛度数没变,经常整天整天的玩游戏,到大四才因为要找工作换了一副眼镜,度数降了25°,工作以后每次换眼镜度数都会降,到现在工作六年多了,就在车里放了一副眼镜125°,基本上只有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才戴。我觉得我已经从300多度的近视摆脱了戴眼镜的烦恼了,当然了,从大学开始我就有意识的锻炼自己的眼镜,这种锻炼对眼睛的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