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全双工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2-15):
全双工是可以同时接收和发送吗,可以发送会收到damy data啊

网友A:
SPI 全双工就是可以发送的同时接收

网友B:
全双工通讯的,可以提高数据的交互效率的

网友C:
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

网友D:
这个就是同时实现数据的收与发的呗

网友E:
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操作

网友F(2018-07-07):
全双工与半双工的问题也和功率放大问题一样,近来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主要原因在于新的音效芯片都已完全支持全双工的作业方式,不过笔者还是稍为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想必各位读者都有打过电话,当您在说话的同时还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这就是基本的全双工概念,但是声卡上的全双工概念不是只有这样,严格来说,声卡上的全双工是指在录音的同时可以进行播放声音的工作,反之亦然,这才是真正的全双工作业,但是全双工与否的问题最常出现在使用Net Meeting或是网络电话之类的应用,如果声卡真正支持全双工,那么您使用Net Meeting或是网络电话应该与一般打电话是相同的,若是半双工的话,只要有一方讲话便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就好象在使用walky talky一般。

有部分的使用者会误解所谓的全双工是指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播放二个以上的声音,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声卡在设计上要完成二种基本工作,一为录音,一为放音,只有这二种工作可以同时进行才叫做真正的全双工。

网友G:
全双工通讯设计的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