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Xilinx 的CPLD产品

楼主(2017-12-15):
各位i大侠, Xilinx 的XC95系列什么时候停产的啊,买不到芯片了。现在Xilinx主推的CPLD产品是那个系列?

??

网友A:
同一个问题,我一个项目也想选择xc95144,真停产还是假停产了,升级换代产品是什么

网友B:
xilinx已经不做CPLD了

网友C:
我们主要用XC2C

网友D:
CPLD推荐使用Microsemi(高可靠性) 或者AGM的 FPGA (低成本)。

网友E(2018-01-20):
昨天才买了XC95144

网友F(2018-12-04):
请问还有CPLD需求吗?  2K资源的

网友G(2019-04-25):
引用 网友B:
xilinx已经不做CPLD了

官网上真的没有CPLD了。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F:
请问还有CPLD需求吗?  2K资源的

你有CPLD产品卖? 那加我微信18016498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