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多级跟随输入与输出电路分析

楼主(2017-12-15):
下图是多级跟随电路,输入分别独立,输出接在一起,想讨论一下,输入VIN01、VIN02、VIN03、VIN04、VIN05和VOUT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VIN01+VIN02+VIN03+VIN04+VIN05=VOUT吗?

源可以并联?是不是得在电阻之后加二极管?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是。
你可以用两个跟随器,一个令其输入为非零的有限值,一个输入为零,即可用数字来验证。
对你所画的五个跟随器电路,令VIN01非零,其余输入为零,也可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是。
你可以用两个跟随器,一个令其输入为非零的有限值,一个输入为零,即可用数字来验证。
...

是的,你说的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是。
你可以用两个跟随器,一个令其输入为非零的有限值,一个输入为零,即可用数字来验证。
...

最好能用公式或者定理推算出来就好了,你这种验证方法,只能验证你验证下的几种情况,万一有特殊情况没验证,那验证的结果就不对了,觉得还是能公式定理去推算结果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好能用公式或者定理推算出来就好了,你这种验证方法,只能验证你验证下的几种情况,万一有特殊情况没验 ...

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9172-1-1.html?_dsign=1b00cfc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能用公式或者定理推算出来就好了,你这种验证方法,只能验证你验证下的几种情况,万一有特殊情况没验 ...

要否定你在首帖列出的【VIN01+VIN02+VIN03+VIN04+VIN05=VOUT】,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够了。
要使用枚举的方法肯定你在首帖列出的等式,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很基本的逻辑知识。

网友C:
(Vin1-Vout)/R+(Vin2-Vout)/R+(Vin3-Vout)/R+(Vin4-Vout)/R+(Vin5-Vout)/R=Vout/RL

Vin1+Vin2+Vin3+Vin4+Vin5=5*Vout+Vout*R/RL

如果负载RL非常大。 Vout=(Vin1+Vin2+Vin3+Vin4+Vin5)/5

网友C:
也就是输出等于5个输入的平均值。

网友D:
居然都不考虑分压定律了。。。供电5V,每个都输出5V,最后能得到25V?
跟随器之后串接的电阻都一样,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一列就出来了。
如果所有的电阻阻值都不一样,就不好算了

网友E(2019-09-01):
引用 网友C:
(Vin1-Vout)/R+(Vin2-Vout)/R+(Vin3-Vout)/R+(Vin4-Vout)/R+(Vin5-Vout)/R=Vout/RL

Vin1+Vin2+Vin3+Vin4+V ...

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网友F:
符合逫加原理。如VIN01存在,其他都 是0,取V01,同理,V02....,j最后输出加和,即是正式的输出。

网友G:
UP UP

@captzs :这是最简单得了
@ 这是最简单得了。
“UP UP”学会此招,一招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