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tvs并联使用的效果?

楼主(2017-12-15):
做一个电路保护,平时电压在33v,但是电机转动时候人为推着电机走电压会到51v左右,持续时间有1.5到2.5s左右,最高到60v,为保护后级lm2576增压块,加了一颗smc36ca封装的tvs,但是在实际测试中,发现大概推了有30次以后tvs发热已经很严重,再推电机测试tvs就会短路保护了,所以想问下,再并联一颗同型号的会不会改善?

网友A:
它的保护不就是过压吗?用高点电压的可否解决?

楼主:
但是问题是我这边的那个高压要尽量限制在比较低的范围来保护LM2576,太高稳压ic就挂掉了,所以没办法加高耐压的tvs,,只是想加大tvs的功率,吸收更多的高压,所以一个smc封装的不够,不知道加2个能不能起到加大功率的作用

网友B:
tvs主要是瞬态电压吸收,这里最好是用稳压管加三极管扩流来钳位,如果2596的负载不重就给2596加一个三极管稳压,高压时它稳压,低压时起电子滤波器作用,但会有点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主要是瞬态电压吸收,这里最好是用稳压管加三极管扩流来钳位,如果2596的负载不重就给2596加一个三极管 ...

2576的负载不重,只是前端输入电压因为有电机在,电机转动快过驱动电压时候会发电,导致前端电压会升高,容易损坏2576,所以才要加tvs 去吸收,三极管和稳压管可以钳位的是吧,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多并一个肯定是会改善的,但是只是改善的发热面积,但是tvs离散型还是有些的。可以换成插件会好很多

网友D(2022-11-02):
引用 网友A:
它的保护不就是过压吗?用高点电压的可否解决?

你这是用来保护别人的,还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网友E:
可以分散发热,通过两个TVS进行泄放

网友F(2023-02-16):
应该可以,我准备试试。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