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17光耦

楼主(2017-12-15):
(无正文)

网友A:
R30要串在+5v与集电极之间,发射极接地,集电极输出才有5v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0要串在+5v与集电极之间,发射极接地,集电极输出才有5v

可以让发射极输出5V信号吗?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你光耦坏了,我好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后一极夜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C:
我也是用的817,然后R29取的是330,当然我的输入是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让发射极输出5V信号吗?

把4.7k换成1k试试.

网友D:
逻辑上没有问题,查电路吧。(1)如输出和负载断开再测量(2)更换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