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便宜的三相电机监测方法

楼主(2017-12-15):
请教一下大家:
    针对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比如3kW或5.5kW,直接三相三线供电就转,停电就停的这种的电机,想要对这种电机的运行状况进行监测,直接来监测这三线的电压电流,来判断是否有过载、欠压、缺相、甚至漏电等情况?
    目前初步打算利用ATT7022这类的芯片来实现,是否可行?有没有其他更简单或更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有三相电机保护器。
最简单的就是热脱扣继电器。

其实电机烧毁,最主要的原因是过流产生的过热。不管是缺相也好,堵转也好,欠压也好,都会产生严重的过流,进而过热烧毁。
热脱扣继电器串联在电路中,检测过流到一定程度就脱扣,在95%的情况下能很好的保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相电机保护器。
最简单的就是热脱扣继电器。

谢谢,我知道在电气中最常用的就是热继而且有效,但是热继本身的状态只能进行知道结果,而不能知道具体是哪种原因引起的,所以我才想通过类似电表的方式来监测这个三相供电。

网友B:
决的可行,只要能检测三相的电流、电压,就能知道电机运行情况

网友C:
ATT7022可行,连接时最好接成3P4W(三相四线)形式,3P3W由于没有参考一路的线电压要计算,不平衡时计算得的线电压不准。漏电流ATT7022不能完成,要另加电路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7022可行,连接时最好接成3P4W(三相四线)形式,3P3W由于没有参考一路的线电压要计算,不平衡时计算得 ...

谢谢,这部分还没有详细了解过呢。因为这类电机很多应用中的供电都是三相三线,没有N线,所以这样考虑的。请问这类误差能有多大啊?漏电的话最简单的就是零序电流互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决的可行,只要能检测三相的电流、电压,就能知道电机运行情况

版主好,没有N线的话测量效果如何啊?这个接入的话哪种方式成本最低呢?CT/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