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运放组成的求多路输入的输出平均值电路

楼主(2017-12-15):
有没有那么一种电路,如下图所示,输入可以N路模拟信号,然后输出N路模拟信号的电压平均值,有这样的电路吗?

网友A:
你自己那个帖子就是,只要电阻取值一致: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8854-1-1.html?_dsign=e919382d

网友B:
不起眼网友在你那个帖子里面已经为你推导过了。
怎么?没有看回复?

网友C:
纯的电位平均吗,还是有效值平均。

网友D:
瞬时电平值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