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的外围问题

楼主(2017-12-15):
【不懂就问】
下图中vcc是变压器二次测的输出
想知道电压比较器LM293的反向端,接R1和R3的作用
电压比较器就是输出高低电平
那么R1和R3是构成增益放大吗?还是起什么别的作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放大电路,而非比较电路。
因为只有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放大电路,而非比较电路。
因为只有负反馈。

谢谢,老哥
这里的话
反向端的R1和R3作用在于什么呢?因为经常见这样的拓扑
如果是做增益的话?这个增益有什么用呢?
希望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B:
很明显,增益决定了你后一集光耦是否导通,OUT=VDC+(VDC-REF)/50,VCC-OUT大于开启值,光耦导通,反之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增益决定了你后一集光耦是否导通,OUT=VDC+(VDC-REF)/50,VCC-OUT大于开启值,光耦导通,反之关断 ...

谢谢,老哥
你第一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B:
(OUT-(V-))/500=((V-)-(VREF))/10. 这是虚断,然后根据电流相等。

V-=V+这是虚短。
V+=VDC这是虚断。

网友C:
这个与比较器不同,没有迟滞。速度快,尖脉冲也能输出。相反,就不能像迟滞比较器那样可以滤除尖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