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关于pms150c的问题

楼主(2017-12-15):
应广单片机pms150c如何把一个数写进数据存储器中,资料写着由复位引脚引起的复位,数据存储器中的数据并不会丢失,可试了很多遍还是不行

网友A:
没有掉电,数据存储器里的值,一般不会变。如果只是上电的时候区分,可以设置标志。完成初始化后,设置两个字节以上的特殊数字作为标记。